在线急等...........

楼主(2011-07-19):
我有张联想的主板是个82801GB的南桥 。。我打A14的电压是4.5V  请问是正常的还是??、   现象是这张主板不通电 IO被动过   南桥有人压过  刚拿进来维修的、、、、本人还是学徒 高手们多多指导哦  、、、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PCI槽的A14吧,4.5V不正常

网友:
怎么没人解答啊、、、  我等着呢.

网友:
A14什么信号你总要说,没有人会给你打开图纸看看A14什么信号的

网友:
不太懂啊!平时那个电压都是3.3啊、、、突然来个4.5的就不太懂了

网友:
最好找张图看看,,这样学得快些,,点触发键,然后对着看IO可有跳变..好久没看主板了,忘了,,找个图纸吧..A14一般是用三点三伏待机的,至于这个对不就要看图纸了,,,

网友:
哦 谢谢上面的  图纸这东西.......

网友:
    慢慢搞吧  这些主板把我的心弄凉了。。

网友:
这个是pci接口的,南桥复位信号会发送到A14脚位,电压一般是3.3,你的是4.5的话肯定是有问题的,查一下门电路之类的芯片

网友:
A14是3VSB啊,,,变成5V的话,就是紫5V转3.3V出问题了!有可能会引起南桥,IO,网卡,,烧坏,,或者是这几个件短路过来的5V也有可能,先查3VSB稳压1117或三极管,看看是否坏,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