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下 笔记本cpu的 电感待机时有电压吗

楼主(2011-07-19):
(无正文)

网友:
肯定没有的, 休眠时候内存有电压,CPU 只有在  S0状态下才会有,

网友:
这个菜鸟级的问题我也不懂,,还真没有研究过看来我也是菜鸟啊,,平时都没注意它,咋了,你量它是带电压的吗,如果带电压应该就是从场管里面的二极管流出来的吧...

网友A:
不带电压 主板是开机掉电

网友B:
待机时是不会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带电压 主板是开机掉电

欠压掉电吧,,在不掉的时候量各供电,看少哪个,,再要不就是保护掉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待机时是不会有的。

电感 的2端 对地是通的这个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欠压掉电吧,,在不掉的时候量各供电,看少哪个,,再要不就是保护掉电了...

可能说错了 是开不了机 按下开关 指示灯一闪 电流从 0.01-0.07 偶尔会到0.28

网友:
待机不会有电压的,你把U拿掉,电感对地阻值一般在300-400左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感 的2端 对地是通的这个正常吗

电感对地通的就短路了 但是CPU那两个电感对地阻值本来就很低 要下了CPU打才行

网友:
如果是CPU供电的电感,对地只有几十欧的

网友:
电压好似没有出来,能开机上电,待机好似没问题,应该是电压没有出来吧,,比如说S5,S3转化的电压开启信号开启的各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对地通的就短路了 但是CPU那两个电感对地阻值本来就很低 要下了CPU打才行

哦 知道了 但是也迷茫了 现在不知道测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 的2端 对地是通的这个正常吗

电感是不会接地的。接地就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