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上下管有没有什么具体要求?

楼主(2011-07-19):
有论坛里搜了下,没有这方面的具体帖子,最近维修板观察,有些板上的上下管是同样型号的,但有些板上的上下管是不同型号的,对于我这新手来说就不明白了,在更换上下管的时候,是随便找个同样沟道的换上,还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去代换上下管。并且在更换的时候要不要上下管同时更换???请指教。

看来有些人没明白我的意思,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某板,上管是6680 下管是6612,不明白为什么不用一样的,而要弄两种型号,如果都用一种型号无论在生产还是在维修都相对来说会简单些,是吧。

网友:
,,,这个嘛,,没啥硬性要求,不过那管子,是P管你肯定不能换上N管的吧,是双N的不能换成N加P的嘛,总之呢,内部结构是要相同的...不能拿管子就朝上面换....

网友:
楼上说地有点太那个了,如果连P,N,都分不清,就不问这个问题了,而且问的是普通的上下管,不是复合的。随便拿来一下就换,那是胡搞。

网友:
不能原型号代换,就找指标高点的代换低的。

网友:
在料板拆  上管换上管 下管换下管

网友:
不清楚查下管子参数呗

网友:
第一 分清N管还是P管
第二 cpu核心供电的mos管可以换同型号主板上DC-DC电路中 要上管对上管下管对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