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2不触发

楼主(2011-07-19):
HPCQ42不触发,待机0.00A,3V ,5V正常,开关键上也有电压,开关跳正常。EC供电正常。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或者其他的问题呢?

网友:
一点跳变都没有吗?如果有说明IO没事,如果没有或许io坏了,或者其他供电有短路或者开路的情况

网友:
一点反应也没吗,待机少条件吧,RSMRST,,有不,,,晶振起振了不,,触发信号加到南桥了不,,,

网友:
晶振起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