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865VLGM点不亮

楼主(2011-07-19):
ZX-865VLGM点不亮。。。。在假负载上测量CORE,PG,VTT ,CLK都有了。。。桥的HT1。2,VCC1。5    内存2。5   1。25也出来了。。。而且在PCI也没得有CLK  RST。。。。。。但奇怪的是诊断卡的CLK却是常亮。。。。我点了一下复位。。。复位灯也会闪一下。。。然后我也测了帧信号。。。。跟片选的。。。待机时。。。帧信号跟片选信号都为OV,一开机后帧信号变为5V。。是恒5V。。片选信号为3。3。V。。是恒3。3V。而且测了BIOS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有的。。。。想刷一下BIOS。。可是没编程器。。。想问一下各位大虾们是什么原因导致不跑马。。。。。。。。小弟是新手啊。。。

网友:
时钟用示波器测

网友:
片选也要用示波器测

网友:
   台复杂了吧。可能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