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人帮忙,求公版96GT显卡供电的原件

楼主(2011-07-19):
小弟找不到这两个原件,哪位大哥有的麻烦提供下,或者求一片公版96GT尸体,万分感谢!

QQ 515960930

网友:
就是图上两个料件,各需要两个,多谢帮忙!

网友:
就是MOS管和电感啊。

网友:
不行拆了它.上次我的7800GTX的显卡有一路供电出问题了.干脆拆了.2路供电一样用.

网友:
场管可以用K3502或者K3505代换,图中这个画圈应该是上管。电感找个差不多大小的就可以换了……

网友:
可这管子有4根阵脚啊,所以难找,达人帮忙

网友:
糟糕了这管子上写着 K 0303,搜了半天没见有这型号。。。

网友:
真找不到元件也无所谓 拆掉一个下管 补到上管上

网友:
这个不难找啊... 看一下型号 在淘宝搜一下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