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感受

楼主(2011-07-19):
  在论坛半年的时间了,报了远程主板、液晶、笔记本。现在液晶没有什么问题了(主要是班长讲的详细),主板现在也可以上手了(一些简单的问题能修好,以前也买过教程、书、光盘等等。感觉饼哥的还是最好的,因为饼哥的好像有一根线一样的。你照着走就行。其他的感觉很乱,东讲点西讲点)笔记本现在才开始听。
  现在有种想法,芯片维修跟板卡维修是一样的。板卡维修主要有主板、内存、硬盘、CPU、显卡、电源。最主要的问题是你要知道那个有问题,CPU一般不会有问题,内存、硬盘、显卡用论坛的光盘检测。电源和主板换着来就行。主板芯片维修也是一样的,主要还是要知道那里坏了。先要有故障分类,大体知道是那的问题。然后测量二极体值,电压、波型等等。
  从理论来说,只要有图纸,要换的配件,就没有修不好的主板。所以维修要有信心,特别是自学维修的。第一个条件是拆换的功夫,能快速的拆下来。在快速的焊上去。(焊的质量是第一位的,以前感觉IO是最难的)第二是工具,没有BGA很多东西都做不了,没有液晶点屏也不方便。第三是对电路的了解,不管是谁讲的图纸、讲的课。如果没有实际的跑线,感觉记不住。自己跑跑线就记住原理了。(为什么USB的数据线短路南桥坏,跑跑线就知道。是因为数据线连个RN,然后进南桥。)当然也有很多主板是修不好的。原因是主板的配件太多了!(感觉有几K个配件吧)
      一大早的,不知道说了些什么。还请高手在指点指点!

本文章由St500提供

网友:
字太小。。看的累。

网友:
说得不错,楼主今期的笔记本远程??

网友:
台式机的主板IO不是最难焊的芯片,相对来说QFN的芯片还在难焊一点!

网友:
如果远程和效果就不用去基地了!

网友:
感觉都是在实际中慢慢积累的

网友:
写得不错
给自己信心

网友A:
也想报个远程,不知道学什么好,笔记本我已经学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想报个远程,不知道学什么好,笔记本我已经学过了,

报主板。我帮你选择了。哈哈

网友:
主板的配件有幾千個? 真正常見易壞的又有多少? 關鍵是有的元件買不到,就說簡單的時釧芯片吧

网友:
请问下月饼老师,报远程显示器,是主要修液晶还是纯平,学费大概多少 学多长时间,个人感觉自己很笨,怕学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