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30A

楼主(2011-07-19):
      今天接到一个天逸F30A的机器,吹掉网卡能顺利跑码亮机,更换新的网卡也不行,最后换南桥也不行,晕了,不知道哪位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不装网卡交客户了,起初有一台换网卡好了,一个月以后网卡又坏了直接拆了不装

网友:
你看网卡  四周没有没有短路状况    你换的网卡型号一样吗?    在找找  实在不行 给他该一个网卡..

网友:
这种问题问了也白问。问客户什么情况坏的

网友:
你换新的网卡不一定就是百分之百好的啊,还有救是网卡芯片旁边的小件有没有看看啊,我换过一个机器买了两声卡过来上去都没用,后来在废板上拆过来上去就好了

网友:
直接拆了不装

别给自己找麻烦

装上去网卡不行,一定有别的地方,有问题
你干南桥SB,搁不住

网友:
那个东西 最好料板上拆

网友:
没时间搞了,给客户加个USB用算了

网友:
换晶振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