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不触发

楼主(2011-07-19):
CQ42不触发,一开始接电源后电源口有灯亮,待机0.00A,3V,5V正常,我刷了一个BIOS 结果电源口没有灯亮了,不知道跟BIOS资料错误也有关系。

网友:
现在我把原来 的BOIS又刷回来了,接口灯是亮的,但是只要按触发开关接口灯闪几下

网友:
弄好了,后来查出EC 一个电压没发出来,加焊了EC后OK亮机了。

网友:
不能触发跟BIOS是有关系的,再说你刷了后不触发直接刷回去

网友:
那个是到南桥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