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品牌机主板求助!

楼主(2011-07-19):
845主板,故障现象能加点不显示,经测量CPU无供电,此主板为三相供电,每组供电由一个副IC控制,上管D极12V,下管G极6.5V,其他脚无电压.三组供电情况相同,因此判断主IC(ADP3165)坏.我的判断对否,请各位师傅指教,谢谢!!
cpu

网友:
你都没有查下电源IC的工作条件都正不正常就判断IC挂了?

网友:
你说的这个IC很容易空焊的。换一个新的好了。

网友:
楼上两位师傅好!其实俺不适合这个行业但俺却很喜欢,上次有快主板开机排针和USB排针并排在一起,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俺错把镊子戳到了USB上,只是一点兰色的火花那快板就完了!这快板的PDF资料没找到,三个上管D极12V,三个下管G极6.5V,其他各脚均无电压,从IC的6脚与主IC4脚相连电压0伏,是不是主IC的问题?

网友:
谢谢三楼师傅!!俺用风枪加焊了哪个主IC(ADP3165),现在已修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