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的北桥怎么代换,分享下!!

楼主(2011-07-19):
今天来了一台ACER 4736Z是雷击的,网卡,北桥AC82GL40,充电IC坏了,手头上只有C82GM45的北桥,想代换但不知道行不行,有谁用AC82GM45代换AC82GL40成功的,分享下!!

网友A:
乖...去买GL40吧......

网友:
试过很多次,可以代换。

网友:
北桥换了上去,但不跑码,打EC的LPC有帧信号闪了一下,BIOS刷过了,也一样,不知道有其它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乖...去买GL40吧......

自己没试过,没经验就乱说不好啊!!

网友A:
换过的,都不成功!
取决于主板设计....很多东芝的上GL40,上GM45就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的,都不成功!
取决于主板设计....很多东芝的上GL40,上GM45就是不亮!!

那可能是有些板不行吧,我换了上去CPU工作条件都有了,应该代换成功了吧只是现在不跑码,LPC帧信号有个闪波

网友:
那还是不亮 有些可以 有些不行 你确定你这板子换了就行? 不行建议换同型号的!

网友:
DIY高手啊  膜拜一下

网友:
没试过,但应该不可以代换吧

网友:
象芯片组、EC、IO这些大芯片很少有人能研究透彻,还是不要乱代换吧,不然有可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有些已经有成熟经验确凿无疑的可以代换。

网友:
40和45的NB比少了些输出的端口,大多数能代换成功,有的需要换下其它频率的CPU,极少数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