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HG281D显示器的高压板电路图?

楼主(2011-07-19):
接修一台HG281D显示器,光暗并且闪,屏的右边比左边亮(但是不保护),拆开看全部灯管都不能正常点亮,同时灯管也在闪。没有相同的灯管代换,拔下一根灯管的插头外接了一根19的灯管试机,结果这外接灯管同样不能正常点亮、同时也闪。手摸高压板上的元件(包括高压线圈都没有发现有过热的现象)因此怀疑高压板有问题,但没有图纸资料,不太好下手。
高压板是DAC-24T055
测MOS2、MOS4的5、6、7、8脚电压为11.5V,MOS6、MOS8的5、6、7、8脚的电压为11.2V。(4个MOS管都是4614)

网友:
是不是4614的5、6、7、8脚的电压低了?

网友:
我劝你还是换新板好也不贵这种板50-90元一块 免得返修  来回搬麻烦。

网友:
按照楼上朋友的建议,我买了一张高压板,可是装上去故障依旧呀,还会是哪儿有问题?
如果是灯管有问题,能做到7根灯管都同时出问题,再说我外接了一根19的灯管的呀。难到这工作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请各位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