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工作组的服务器列表当前无法使用

楼主(2011-07-19):
以前局域网十台机器互相仿问都很正常,搜索计算机名,搜索计算机名,计算机IP地址,查看工作组均正常,后来换了来(此前路由D-LINK-604+)路由器后(不知与这路由有关,换了几个牌几个型号均这样)发现查看工作组提示:此工作组的服务器列表当前无法使用。搜索计算机名搜不到,只有搜索计算机IP地址才可以搜索。不解啊

网友:
请检查DNS Client和Workstation服务是不是禁用了,改为自动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均已启动。仍然是没有任何变化

用360修复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 不是360 可以解决的吧

网友:
路由器 是否允许 相关的端口通过? 详情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5492-1-1.html

用NET VIEW 和nbtstat命令能很快找到“浏览服务”故障的原因。

网友:
唉,不用说了。这玩意前天我刚搞完一模一样的问题。是360的一键优化搞的鬼~你最好把所有机的360都删了。不然将来还会再跑N次~我等一下上传个文件给你。你运行一下。就OK了~

网友B:
恶心的360,打开里面的批处理就行了。我前天也是。唉。都烦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恶心的360,打开里面的批处理就行了。我前天也是。唉。都烦死了~

这个批处理都已经运行了。仍然不好用。

十台左右的机器均是无法用计算机名搜不到

另外:就连添加共享网络打印机时都搜索不到任何网络上(打印机已设置共享)的打印机

网友C:
有防火墙的话把它关掉,然后在IE选项里面把如下图的那个点上,应该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防火墙的话把它关掉,然后在IE选项里面把如下图的那个点上,应该就可以用了

不是这个设置引起。

网友:
运行后要重启。。。

网友B:
如果运行后不重启。那些导入去的设置会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运行后不重启。那些导入去的设置会不起作用。

运行后了几台机器重启过了。不灵啊。在说在提示:此工作组的服务器列表当前无法使用 之前大都的机器都没有问题。

网友(2012-09-03):
安全软件引起的问题

网友(2012-12-26):
怎么办啊? 我的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