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0A特奇怪故障

楼主(2011-07-19):
接修一台F30A机子。接电源无待机电流。按开机键无反应。用电池也一样。拆机后发现此机供电芯片是8734A,此芯片20脚是供电脚。可无电压,对地测阻值,竟然短路。顺此电路对照电路图查。C83,C84,Q25,Q26,C81,C80,C86都无短路。可在线测量又都短路。再测8734A  18,17,6,25脚。却都无电压。从没遇见过这样呀。主供电19V在电源口处是有的。可电流表是零,按理说在短路情况下应有很大电流。真怪了。动动电源头。有时能有0.2或0.3的电流一下子跳过后变为零。可万用表测量却一点变化都没有。请各位大侠们帮帮忙给分析分析。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短路烧断了 。

网友:
可能板内部有断线

网友:
镇每遇到过这样的现象阿,谁知道帮下忙.

网友:
各位大虾们。帮帮忙呀。小弟我急呀

网友:
这联想的机子。还真的是难搞呀。谁能给说一下它的保护隔离电路图呀呀

网友:
现主供电对地短路己修出,查出是C140(在显卡旁)击穿短路所致。更换后。现8734的20脚19V己有。25脚3VAL,18脚5VAL也有。可开不了机。测得开机键上待机电压只有0.38V。这要如何查呀。3V后面只有一个电容。跑线路我又不太会跑。希望有知道的大哥给说道说道。我一直在等呀。

网友:
既然有图纸的话就查查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