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036S接主机无显,求24C02数据

楼主(2011-07-19):
手上有一台AOC 2036S不接主机显示正常,接主机无显示,求24C02数据,先谢了!

补充内容 (2011-7-31 11:24):
已解决,是主IC雷击受损。和正常板相比较,13、14对地电阻差不多,相关线路也是好的,只好换板

网友:
先查VGA输入的1-2-3 -13-14的对地阻值,然后再做打算

网友:
杯具了,怎么没人有?

网友A:
我只悄悄地对你一个人说,换一个空白的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悄悄地对你一个人说,换一个空白的试下.

试过了不行。有些机子用空的可以用有的就不行

网友:
无信号输入一般与24C02无关的,与24c16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