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屏供电只有1点多V

楼主(2011-07-19):
驱动板是好的 把屏线取掉驱动板有5V
屏怎么修啊

网友:
保险  有没有坏掉   屏好像不太好修哟

网友:
查屏的升压电路 一般有10V  23V  -7V

网友:
肯定是屏上有问题的了啊..短路..插上屏线电压就起不来.拔掉屏线量屏线5V正常..

网友:
假设驱动板5V带不起负载呢?维修还是备点万用驱动板试试比较好,毕竟好多故障千奇百怪的

网友:
看来屏已经短路了,,,,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一下先把。驱动板带不起负载的修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升压电路 是怎么查的

一般屏线电源进去就是升压电路  你还是先看看屏供电控制管是否坏了。先把屏供电直接飞线到屏看看图像显示是否正常。

网友:
屏上有短路

网友:
学习学习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第一是屏短路第二是驱动板给屏供电的那个管

网友:
   看样子是屏短路了

网友:
一般是屏供电管控制管屏电压转换电路上电容等元件击穿导致电压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