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M2主板,进系统慢的要死!!!!!

楼主(2011-07-19):
换过内存、硬盘,CPU,结果还是慢,谁知道是哪的原因
cpu
硬盘

网友:
是不是被雷劈的呢!如果是的话就有可能是桥受伤了!

网友:
如果不是那就是桥空焊的多喽!

网友:
重置,刷BIOS没有

网友:
我有块盈通的68和你这个毛病差不多,我那是做系统和起机的时候特别慢,所有硬件都换了,就没换主板以为是主板的问题了,因为主板还在质保期就拿去返修,结果人家测试没有问题。我拿回来用我自己的硬件测试也没有问题,难道用了俩年多的机子硬件之间不兼容了,呵呵。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