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3T待机电流高

楼主(2011-07-19):
前天一同行拿来一个本,说芯片坏了,找个芯片,然后我看了看上面写着CL=BF,我说没有,走了,过一会一客户过来说本坏了,拿来一看靠,同一个,客户说走了三四家了没修了,就放下了,拆开也不知道有没有被人取件,看看芯片,看着上面也知道焊了好多次了,清洗干净,然后仔细观查有空焊,加焊,插电电流0。2A,有点大,摸摸芯片烫手,和老板说坏了,发一个吧,然后等芯片,今天一大早芯片回来了,焊上去,哇,一样还是0。2的电流,不对,不是芯片的事,开始上基地,找图纸,这本TNN的不怎么好,板上面没有元件编号,再下个点位图,开修,先想想待机芯片发热,有过流,查条件,最重要的REF2,VREG5,VREG3  VIN当然有,这个不用说,其它的暂时不用管,REF2 正常  VREG3没有,VREG5只有3V,看来是轻微的短路,先把VREG3板线弄断,电流没变,看来不是,再把VREG5手术刀弄断,电流001A 正常了,量3V,5V大家应该可以猜到那个有,那个没有, 即然不短了,就开始找有关这个脚到的地方,十分钟以后,找到了,一个叫DJ=BK的芯片,给供电用的,量着也没有短路啊,这个电压是从这个芯片的三个位置进去的,想想把芯片取下来量量,开玩笑,取下来还不烧一片啊,一个一个断吧,先把用PD8101断开,上电,不断了,不对刚才那根线还没连上了,连上线还真不短了,不知道内部怎么回事,不用管它直接找问题,量量这个芯片的11脚和13脚的阻值为13难怪会发热了,看后面直接是供电,
接下来就是赌的时候了,找芯片找了半天没有,这个芯片,老板说明天客户要去外地一定要带走,我想没办法了,眼看就要好的本,怎么能走了呢,钱无所谓,主要不甘心,在一块上989CPU的主板上面看到一个16条脚的,长的大小一样,测测11脚和13脚的中间也接一个电容,但是不短,好了就它了,焊上去,哇,开机了,接屏,电流1A左右,不亮,想到明天要拿走心急了,这修不好浪费时间浪费芯片,放下去吃个饭,在食堂想着为什么,回来再看看用手摸着一体桥热的厉害,我想不会是他挂了吧,算了暂时用手按住,烫的受不了,心想这下不用修了,时间来不及了,明天要带走,反过板子看一下,小电池没装,装上准备放弃,这时又通了一下电电流1.3A 哇,不会吧,小电池也会影响?插屏亮了ASUS出来了.到此结束.希望高手指点一下,电池问题。
新手发贴,

网友:
SIS NV有的桥,都要插入电池,个人感觉为其RTC电路提供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