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亮时不亮的机器怎么修?

楼主(2011-07-19):
时亮时不亮的机器怎么修?压一下主板就亮,已做过各种容易虚焊的桥.

网友:
能不能把具体情况说一说!

网友:
看电流多少..电流跑到哪里,不亮也有电流的吧.  还是电流都跑一样,时亮时不亮

网友:
上网本,不亮时0.4A,所有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不太好修,在说了,你说的问题也不说明白,你这样人家怎么帮你,首先一个是什么机器,在说了,你说电流怎么知道问题呢,你上诊断卡看看,不亮的时候跑什么马,最基本让大家知道什么型号和板号,这样看看有没有人家修过这个机器,看看人家有没有遇到这个机器通病的毛病,这样大家才好和你讨论,你说呢

网友:
上网本0.4    0.5有的就亮机了,电流怎么知道什么问题,上网本CPU也很容易坏的,也许是CPU导致是亮是不亮都是很有可能的

网友:
上网本CPU很容易虚焊的

网友:
把北桥cpu
加焊下·

网友:
上网本CPU很容易虚焊,做CPU吧!不行再做北桥。还有你压的什么芯片亮机的就先做那个芯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