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IBM T410白屏

楼主(2011-07-19):
不是屏和屏线的问题
IBM T410

网友:
显卡呗。~~~~~外接试了没。

网友:
你是怎么知道不是屏和屏线的问题,换屏试了吗,如果是换过屏的,那么就要查查了

网友:
看看供电够了没有

网友:
屏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供电问题 估计没有查 就来问了

网友:
先看一下显卡有没有短路,最好用示波器试一下

网友:
你怎样判断不是屏的问题呢?你用其他驱动板试过没有

网友:
屏供电正常 一个19v两个3.3v

网友:
刚找了个屏,外接不太正常,这应该是显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