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CPU座里面的电容求助!

楼主(2011-07-19):
请问屡烧黑色电容!是什么原因呢?

补充内容 (2011-7-20 14:46):
没时间修,给朋友拿去了,等他的结果

网友:
电压过高。温度过高

网友:
上管击穿 或电源管理有问题 导制触发上MOS长时间完全打来

网友:
其实可以不上的,它是一个锬电容 也是滤波使的,拆了吧!

网友:
那个是钽电容,,滤高频的电容吧,,,拆掉一两个应当没事,,一般电压高,会引起U不工作或烧U,所以VCORE电压高的可能性不大,频率不正确的话,PWM芯片会保护的,也会吱吱叫,,所以这个可能性也没有,如果只烧电容,却不烧MOS管,,这个说不通的,,,换上去的电容会不会有质量问题呢?》

网友:
不会是没焊好吧

网友:
这些电容还是不容易坏的,测一下CPU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换上去的电容规格一样吗,要是一样的话证明输出有问题吧

网友:
没遇到过,期待答案

网友:
遇到过.直接拆了就可以了.

网友:
那个黑色的不是电容吧

网友(点评):
黑色的也有电容

网友:
肯定是换上去的规格不一样,我也碰到过,因为被烧糊了 看不清楚就瞎换个体积大小一样的   但不行

网友:
没有接反的前提下,如果能烧掉它,,那CPU还能保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