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不触发

楼主(2011-07-19):
CQ40不触发,待机电压正常,触发开关有跳变,不过在查到3m转3V,5m转5V的时候,有一个电压不正常。
如图所示:

SUSP电压在待机状态下是3.3V高电平,正常来说来,触发的时间应该是低电平,这里按触发键没有任何反应。还是3.3V高电平。估计不正常。

网友:
查一下IO和南桥待机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测量一下5V-ALW的电容漏电没有?还有MOS管坏了没有。

网友:
SUSP电压在待机状态下是3.3V高电平,正常来说来,触发的时间应该是低电平,这里按触发键没有任何反应。还是3.3V高电平。估计不正常。

触发电路都没有工作 SUSP 电压肯定不会变低

网友:
不触发怎么会有低电平呢

网友:
楼主是因特尔芯片组的吗 可以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如果待机正常的话!

就先刷一下BIOS 。 SUSP 可能是因为没有触发,所以这个电压没有变化。

网友:
建议先刷BIOS,注意BIOS有很多版本的哦,我上次刷两个才刷对,害的我多换了几个EC

网友:
建议先刷bios,因为今天修到一个一样的机子,刷biso后正常了

网友:
SUSP由EC发出 SUSP在待机下应该为低电平 触发后变高有+5ALW转换成+5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