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电流到0.87不显示

楼主(2011-07-19):
IBM X61电流到1A左右掉到0.87A左右不显示,不插内存电流也到1A左右掉到0.9A左右不显示。
内存换过,CPU风扇开机就转了停一会儿继续转(一直转),CPU、北桥、南桥都发热了。 CPU电感电压为0.93A。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非常感谢!
cpu

网友:
我可以发言不。

网友:
怀疑是内存不过

网友:
压北桥,接外显试试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是北桥和网卡之间背面的一电容短路,阻值为0.03.换后OK

网友(2011-09-25):
厉害啊,我也有这个问题的,==看下

网友(2012-03-25):
这么厉害一个电容短路都能发现 学习

网友(2012-05-25):
高手啊,我都没想的到啊,失败

网友:
你是怎么找到的呀?

网友(2012-08-10):
怎么修好的啦。分享一下。我现在手上乜有一个样的板子

网友:
请问楼主是哪个电容?手上有一片板与一样的故障!能 说说点位吗?

网友(2015-01-20):
我也正在修 电流停在0.78A 给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