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roe865gv 走CO!!!

楼主(2011-07-19):
今天修了一块华擎775  conroe865gv  的主板!开机代码走CO 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BIOS还是CO  主板内存有修过的痕迹!不过内存电压正常!!因为我没有2.66的CPU只能上一个2.93的!不过我觉得不是CPU问题
!!测负载内核电压有点波纹!!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复位电压1.5  都是测负载的!!不过这板子也没有什么思路!!!望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求救啊!!!!!!版主速度解答!!!!!!

网友:
CPU电压,北桥、南桥电压,检查有没有断线

网友:
应该是CPU做问题

网友:
cup座的问题

网友:
C0应该是cpu还没工作,查一下其相关条件吧。

网友:
先把内存拔掉。用里刷内存槽。

网友:
问题已经 解决!!!!在CPU槽交流有一根针隐形弯了!!把他调正可以开机了!!!!!!

网友:
775大多是CPU座子接触不良引起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