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NWPLUS被雷击后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1-07-19):
三星940NWPLUS 被雷击后(主机电源网卡击坏)打开显示蓝色,关闭后再打开又显示浅黄色或绿色,调亮度对比度的菜单能正常显示,这样是显示器哪里坏了?谁见过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
先刷程序试下,能显示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只是单色,没有图像吗,,

网友:
不是驱动程序,就是驱动板。要么屏了,不过这种很少。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测量VGA R.G.B .H. V是否正常, 是否正常主芯片、程序坏都可能

网友:
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改个驱动板上去

网友(2015-11-29):
你说的是自检、唯一和主机连接的 VGA借口   查看着一块的电路  把坏的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