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头绪了 各位老师请指教下 T43集显主板支持高分屏吗

楼主(2011-07-19):
一个T43集显主板上高分屏 亮不显示 外接没问题 。。。。说是要改屏线 但是按照网上说的 改了 还是不好 所以想问下 到底是 支持还是不支持
不显示

网友:
高分为什么要改呢,换个屏不就行了,价格差不了多少,高分改了,屏线肯定要换,最好不要改,弄不好的话,会烧显卡的吧,我记得以前高分的上普分的,结果把显卡烧了,没有换屏线直接上的,结果机器就点不亮了

网友:
不能上吧,高分与普分屏接口定义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