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小问

楼主(2011-07-19):
   平时我们修笔记本的时候,用示波器看内存地址线上的波形来判断机器时候跑过内存等。但是,我们所使用的示波器大多都是100M的,可内存AD线上的频率远超过了100MHz,为什么示波器还是能显示出波形?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此时示波器显示的波形并不是正确的波形....

那这样的话,我们用带宽再小一点(如40M)示波器是否也可以???

网友:
知道示波器宽带是啥就知道啦。

网友:
跟楼上的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看泼形抖动吧,大概一下吧,我买了个150M的日立一直放在那里摆设,不是很会用

网友:
很多东西都是摆设。

网友:
其实 示波器的标称值是 以幅值的-3dB的时候作为最大带宽的,不是说100M的只能测试最大100M的,只是超过100M,测试出来的幅值有可能有比较打点的误差

网友:
补充2L、6L、的回复,
示波器的输入是要经过模拟电路,而模拟电路,和模拟器件随着工作频率的升高,输出/输入的关系会有所下降,所说的-3dB,是指示波器输入端输入正弦波信号时,而输出幅度衰减至0.707倍的那个频率点,称之为示波器带宽。就是说一个带宽为100MHz的示波器,用它测试一个频率为100MHz,振幅为1Vpp的正弦波信号,示波器屏幕显示的信号幅度只有100MHz,0.707Vpp了。

网友(2011-08-24):
个人觉得没必要去量mem 的AD线, 去量下BIOS的第6 pin CLK 就好了,跑到哪里了基本能看出来.

网友:
有条件当然买好工具,好的就是准确,没条件只能将就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