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2040不上电

楼主(2011-07-19):
这机器拆机相当的雷人,差点把C壳弄坏

裸板上电,待机正常,三五伏没出来,是触发后产生的,触发后,电流上到0.26,然后掉电重启,又是到这里又重启,反复这样

测电压基本已经正常,只有CPU没有供电,核心供电芯片是ISL 6215CA ,在网上查了好久都没有发现这个芯片的PDF,主供电芯片是MAX1632EAI     还有产生1.25和1.8V的芯片是MAX1715

由于 没有图纸,现在无从查起,与是,加焊供电芯片和IO,发现还是不行,现在的情况是待机正常,不触发了,换开关没反应了,郁闷

求思路,可能是加焊的不行,明天还要继续搞

这机器成色很新,不想报废在我手里,高手支支招

网友:
直接拉低EC的开机电压试试

网友(点评):
没有图纸 开启脚是第几脚

网友:
这机器今天我把所有芯片都加焊了一下,还是无果,现在已经宣布死亡

网友:
换CPU芯片试试

网友:
你要把板号发上来
才好找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