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语了。这+5va和我作对啊...求解怎么出这个+5Va

楼主(2011-07-19):
芯片是0Z815LN。+3VA出了,但+5VA死活跟我玩捉迷藏
现在的情况是1脚和6脚2个on信号都有2.7V电压,大于2.6V就有效,具体哪里来的不知
16脚的VDDP的+5V LDO有了,同时也给到了芯片的5脚VDDA
7脚的VSET1也有基准电压VERF分压过来的2.5V
13脚的BST1只有5V,而18脚的BST2却有8V,他是由3V和5VLDO叠加起来的。。。
5脚TSET也有2.75V
至此,我觉得该有的条件都有了,为什么还不出该死的+5VA呢?后极也断了
芯片换了。MOS管换了
爆粗口了,还不出来,累死拉。高手帮忙分析下吧。

网友:
2脚的电压正常吗

正常。18.8V

网友:
不是说把后极断了就可以肯定没有短路啊,你在好好量量这个芯片的周围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啊,升压二极管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反馈有问题呢

网友:
c763换掉试试看

网友:
查下反愦电路,还有5V滤波电容换掉看下

滤波电容已经干掉了

网友:
建议换掉试试

网友:
    查芯片附近的电阻 和电容 量阻值看是否正常 逐个的查把

我也想,买图纸,上面只是这个芯片的类似PDF

网友:
把后极断了就可以肯定没有短路啊

网友:
6脚on信号应该3V以上,2.7有点低吧?

这图纸上写了这个ON信号,大于2.6就算正常了

网友:
升压电路查了没有,还有反馈电路

网友:
断开后级···测自居生涯··反馈··电路有没有掉件·打打管子阻止- -·

网友:
类似情况最近碰到过,没有搞定,期待楼主能解决公布答案
建议查与5V有关的外围元件,特别是滤波电容,必要时可以换电感试试
你别告诉我说IC还没有换过

恩。IC芯片肯定是换过的。至今未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