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9N开机偶尔能开机,偶尔不触发

楼主(2011-07-19):
遇到z99n变态问题,接上电源待机正常,按下开关,偶尔不触发,偶能能开机显示,不触发的时候电源灯闪一下,问下各位碰到过没啊
不触发

网友:
是否有空焊啊

网友:
南桥空焊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仔细点,注意细节,先查查CPU供电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是不是电流从0.019跳到0.026啊 这个是通病了,有的拆南桥旁边一个电容就好,有的加焊南桥才行

网友:
我还没蹦到过 Z99的我修到得都是显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