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机红屏问题

楼主(2011-07-19):
有一15寸联想液晶显示器开机后显示LENOVO 图标和字符都是红色的过一段时间后会正常请问是灯管老化了吗?此机是06年产的  另外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开机一段时间后会自动黑屏请问这种故障会是灯管老化以后电流不平衡引起高压板保护所致吗还是另有故障

网友:
灯管,过流保护

网友:
楼主自己已经判断出来啦!

网友:
对吗,很明显的灯管问题吗,

网友:
灯管的故障一目了然,楼主既然知道就去维修吧

网友:
红屏要不就是灯管,要不就是排线

网友:
排线的问题,也会导致红屏,可以理解。不过,如果是排线问题会在开机一段时间后黑屏吗?

网友:
难道你是考官吗?

网友:
我那天修一台和你故障一样开机红屏  换灯管OK。

网友:
我所说的开机红屏但是过几秒或几分钟颜色会变成正常,但不定时会出现黑屏的现象,有时半小时有时一小时

网友:
换灯管OK,我修过这样问题

网友:
  这种联想的显示器我修了好几台了   主要有两个通病第一是灯管老化第二是VGA线坏了

网友:
灯管吧  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先换灯管,然后再测高压板。

网友:
   先简单在困难吧

网友:
显示器红屏一般是灯管坏了

网友:
明显问题!~灯管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