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2000显卡问题报错一长两短

楼主(2011-07-19):
今天接了一台HPDV2000的机器  显卡报警 一长两短  不用说了  直接干显卡   其中显卡掉了两个点  也补好了  做好后    开机 还是一长两短    反复做了几遍都是显卡报警   感觉显卡肯定是做好了   本人没买示波器    不知道下面该查什么信号    有时一长两短后   还跟着报两短   外围电路查不出有什么不对的   也没掉件    望 高手指导!!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显卡报警要换掉

网友:
2#  说的对   你换个新 的     那个估计已经挂了!

网友:
想必你接到手时已经是做过的,这样的显卡哪还经得住你再折腾几次,换了吧,这都是通病,不要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结了,浪费时间

网友:
显卡做了几遍 你感觉还能用吗?大哥

网友:
换个显卡,重做几次主板就挂了

网友:
昨天我把630的做了3次,杯具发生了,做挂了,

网友:
忘了说了  换了3次新的  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显卡供电,PCI-E线路

网友:
换了新的还这样,估计是掉点的原因了

网友:
看看显卡供电,时钟 ,如是INTEL芯片组看下北桥有无抓到显卡!

网友:
声卡出问题也会报这个错

网友:
那就干北桥和BIOS吧。!

网友:
Z直接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