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3挡LOGO了

楼主(2011-07-19):
据用户反映有时正常,,,,,,,动手拆机拔掉全部外设无果,,,,貌似这机焊下南桥会好???南桥用不用换?焊一下能用多长时间?

挡LOGO时,无线网卡指示灯微亮,很邪门,拔掉无线无果。

网友:
   焊南桥会好?        你怎么知道的、、、、档LOGO的原因很多的啊

网友:
干南桥就行,我碰到过,修好了

网友:
南桥最好从新做 bios刷过没有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1

网友:
先清一下BIOS 不行再刷BIOS!

网友:
先加焊南桥,目前暂时解决了,,,,,不过据我观察,北桥离风扇很近时间长了北桥下面积了不少的灰尘,貌似北桥也有原因?这机的无线网卡是不是北桥控制的,,,,查下图纸先。

网友:
这机换南桥不顶用,绝对返修。最好三桥多加焊。这板加焊前跟顾客说风险。板薄容易变形

网友:
挡LOGO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