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P改通用板

楼主(2011-07-19):
通用驱动板程序基本OK,现在就是灯管亮不起来,(排除电源板问题),目前连接:5.1V->驱动板1084第3脚,GND->GND,  ON/OFF ->BKL.  另外电源板上的B-DIM、DCR两个信号不知道是什么,不接会否影响点亮?

网友A:
T220我记得有个代用板子,不需要改按键和其他的直接可以代用的,价钱好像是4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T220我记得有个代用板子,不需要改按键和其他的直接可以代用的,价钱好像是40左右

T220是1680*1050,T220P是1920*1200

网友:
两条线都要接才行,接个10K到+5V试试

网友B:
楼主你的开关线 接的不对,,我记得是   B-DIM或者 A-DIM

网友:
这种显示器不好换,因为它是触摸键的。19的用过假三星的板子代换, 22的还没有试过。

网友:
改通用板的时候B-DIM、需要一个K级电阻把5V引过去就OK了,我修过三星的大部分是这样,DCR可以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开关线 接的不对,,我记得是   B-DIM或者 A-DIM

B-DIM  A-DIM是亮度调节 DCR是动态对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