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被光修复过程 但也有一点遗憾

楼主(2011-07-19):
机子拿过来灯管不亮  能正常进系统     拆开屏  测高压条主供电16v正常  因为不知道那个脚是控制所以就没有测   单独测灯管正常   所以也没多想  就认为高压条不好了  就拿了一个新的换上 去   郁闷的是 还是不亮  还以为是灯管不好 又换了一个灯管  还是不行  想改高压条但手上的高压条太大了放不进去  没办法  只有测电路了    还是老一套先从供电下手   拆开机子  在主板屏线接口测供电  电压  所有的供电都正常   这苦死我了 又没有屏线换 信号可是我的软肋啊    测了半天没有结果 那个心烦啊 手上还很多活要做啊 !!突然想到自己不是有一块一样的主板吗   迅速拿过来接上屏开机 灯管能正常点亮 高兴的灯管和高压条 屏线都是好的  更郁闷的是现在是主板的问题   心想既然两个板子一样就用最笨的方法  一个一个测过去  测了半天之后问题找到了   发现我自己的主板正常开机的时候55 ——LEDFUEL0 有3v的电压  他那块主板就没有  根据图纸发现这个 LEDFUEL0是PM-4发出的   仔细观察才发现  PM-4被焊过的  而且有两个引脚发黑  估计是进过水的机子   测PM-4 34脚到屏接口的55脚之间是不通的 在开机时候测PM-4的34脚也没有3v 的高电压出来   因为时间关系 就在屏接口旁边找了一个3v飞到了 屏接口的55脚  确定完好没有短路后  开机   灯管能点亮了  但是信号和背光不同步    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找到根本的原因   此贴只是一个参考 不值得学习  欢迎拍砖

网友:
你找到屏供电接高压板开启信号就能同步了

网友:
屏供电 电压太高了吧  不会出问题吗

网友:
一般同步电压不止一个,可以随意找一个同步电压点转送上去的。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这个 LEDFUEL0  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这个lLEDFUEL 具体是什么定义我也不知道   本人也非常感谢  一楼的李师傅给我提醒 我把线飞到VCC3P这个电压上  信号就能同步了

网友:
直接飞线到屏供电3.3V,就能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