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E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1-07-19):
一片GA-K8NE主板不跑码,CPU的复位已经有了,看看是NF4的桥,直接用风枪加热了两分钟,再次上电,可以亮机了,没有BGA返修台,只能这样加热一下,不知道可以用多久。

网友:
楼主帮我把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去掉,发块了,麻烦一下。

网友:
没问题的,只要桥动了就OK了,土炮也会好用的!

网友:
桥虚焊了。没事摔两下看看。不要用力摔

网友:
用多久,可不好说,如果,客户不用机子的话,还是可以用一段时间的!!

网友:
冷机的时候就开不出来了吧

网友:
那只有碰运气了,客户要是监控机,楼主你可就惨了

网友:
祝楼主好运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