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2721 主板跑28

楼主(2011-07-19):
仁宝LA-2721主板915GM芯片组,跑28,上不上内存都跑28.上假负载CPU供电,时钟,都正常。求维修思路。
cpu
芯片
cpu供电

网友:
复位 pg呢 如果也正常就刷个bios 再不行就拆掉网卡声卡试试 我估计你这机器拆网卡声卡会好

网友:
复位,PG也正常。我试下先刷下BIOS看看

网友:
换了根内存,现在跑00-28-38-0F-6F 跑到6F不动了。集成显卡。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啊

网友:
fbm的南桥易出故障。 不过北桥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这是东芝的本,不是IB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