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Z雷击,换了网卡,北桥,充电IC不咆码,怎么修???

楼主(2011-07-19):
ACER 4736Z雷击,是仁宝的LA-5271P,拆机检查公共点短路,发现充电IC PU5和充电MOS管pq11和pq13烧坏了,拆了公共点没短了测各大电感阻值,发现1.05V电感PL502有短路,上电触发,测PL502电压只有0.5V,是南桥还是北桥烧了呢?还有网线接口有个灯一直亮着,双喜老师说只要网线接口在不插网线时有灯亮了,网卡就是坏的,把网卡也拿下了.再用1V接到PL502上烧10了分钟,北桥比较热,奇怪怎么是北桥烧了,不是南桥烧,拆了北桥上电1.05V正常了,桥是AC82GL40的,没有这个型号的料,在论坛请教了一下,可以用AC82GM45代换,换了上假负载测CPU所有工作条件正常,心想这个应该差不多了,但是不跑码,打LPC帧信号有一个闪波,证明CPU已经发出寻址信号并可以到达LPC总路线,是不是BIOS有问题,刷了最新版本结果一样,只有闪波,把EC也换了还是一样,CPU寻址信号既然到LPC总线,那CPU前端总路线正常,南北桥的DMI总线也应该正常了,再到PCI,LPC也应该正常,不知道我的理解正确不,如果不对的请指教!大家认为还有其它的可能影响吗?

补充内容 (2011-7-20 21:41):
机器已经修好了,北桥重新换回AC82GL40的,原来真的是在这机器不能代换的!谢谢大家帮忙!!!

补充内容 (2011-7-20 22:26):
换桥过程:先换AC82GM45,可以触发过几秒钟掉电,应该是不跑码掉电,而且掉电后不能再触发,然后换南桥,还是掉电,但已经可以再触发了,后来估计北桥不兼容,又换了一下新的AC82GL40,可以亮机了,再装上网卡,OK

网友:
那你的北桥到底坏了没有 我想是不是南桥烧坏了

网友:
没拆北桥时1.05V电压被拉低了,拆桥后正常了,换了桥上去电压也正常,我也有怀疑南桥会不会也一起坏了,只是不明显??

网友A:
雷击的可能南北桥都坏了!我也正在修这个机子,LZ有没有这个图纸阿?共享一下啊!

网友B:
南桥啊!一般雷击都坏的!北桥都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雷击的可能南北桥都坏了!我也正在修这个机子,LZ有没有这个图纸阿?共享一下啊!

论坛有得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5737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啊!一般雷击都坏的!北桥都坏了!

谢谢了,再换个南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有得下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379

我怎么搜不到?多谢了

网友:
今天碰到郁闷的事情了,方正的机器当0A

网友:
网卡坏很可能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