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AM2不开机修复一例

楼主(2011-07-19):
今天客人拿来一台主机,说不开机的,一看是梅捷AM2的主板,型号没看到有,可能是型号的标签是贴上去的,被撕掉了吧!CPU供电的电容爆了很多,就跟客人讲好价钱开工!
以为只是电容爆了而己,就先把电容换掉,再上电一试!晕啊!闪一下就灭了,上电保护了!既然是上电保护就先测一下主板保护还是电源保护,上电保护断电后测绿线为低电平,是电源保护,既然是电源保护就测一下小12V电源的对地阻值,测试结果是对地短路。
12V对地短路就查使用与12V相关的元件,先测CPU供电上管的DS极,结果上管DS极导通,看来是这个元件有问题了,先折边上的一个上管,拆下来一测,晕啊!这个管子是好的,再测这个上管的DS极的焊盘还是短路。心想:是不是其它地方的原因导致小12V对地短路了?
接着就把串口芯片75232拆下来,再测还是短路;接着拆CPU供电电源管理IC,此板的CPU电源管理IC本标是以BD-开头的QFN芯片,测了三相上下管的G极都直接连到这个芯片的引脚,证明这个芯片直接动去驱动三相上下管来为CPU供电,没有其它的驱动IC
拆了CPU供电的电源IC再测还是12V对地短路,晕啊,与小12V相关的元件基本上拆完了,还短路!想想与小12V相关的元件还有两个上管没拆完,接着拆吧!结果拆到最后一个CPU供电的上管就不短了,把最后拆下来的那个上管测DS极是导通的,另两个拆下来的上管是好的,确定是它坏了。这个管的的型号是09N03,就在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去,顺便把拆下的元件装回去,再打值还是正常的!上电测试,没有上电保护了,但诊断卡显示FF不跑码,测CPU供电没有,测上管G极没电压,仔细看QFN封装的电源IC没焊。惭愧啊!本人修主板时间不长,焊这种QFN的封装的芯片不多,再加上客人在那里等,一时心急没焊好,看来以后还得多多加强焊工才行!把CPU供电的电源IC重新焊好,再上电测试,顺利跑完码,断电上显卡、硬盘测试正常使用。装好还给客人,收钱!
由于条件限制未能拍照,大家多多见谅!写得不好大家不要拍砖,来这里主要是为了共同交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如果再加两三个图可能就得加精了,可惜呀!

网友(点评):
呵呵,没时间是专门拍照来发贴啊!毕竟是给别人打工,客人又在边上看着你修板!

网友:
你的意思还是驱动芯片故障是吧!对地短路你得出阻值多少说说看。保护绿线还被拉低。。。。

网友:
客人在旁边我基本不修板,当量到12V与VCORE相互短路,在线量一下上管的DG级是否完全短路……饼哥宝典里面有写的哦

网友A:
楼主这个板子修下多少钱啊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让你修的这么费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板子修下多少钱啊

现在主板不好挣,收了50块

网友:
应该把上管都拆下来测,三相都是并联的。

网友:
我遇到这种问题一般就是先上下管,供电IC,再查别的,多数都是这俩坏

网友:
上管短路 可以同时测一下DG级 短路的管子 这个两个极的阻值会跟其他两个的不一样就可以判断是哪一个上管出问题了   DS极是三组并联的 判断不了是哪一个管子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主板不好挣,收了50块

台式机主板的价格修不动啊

网友:
楼主帖子很好,把自己的基本操作与思路都和盘托出,很适合新学习的朋友逐步分析

网友:
...............................................

yinjibei -5 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是先简单再复杂  把上管全拆了 再查电源IC吧

网友:
直接把那组的芯片拿掉就好了。 都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干嘛不上管一个个拆掉,在看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