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枫3.0U盘启动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1-07-19):
完全按照提示正确安装,选的是USB-ZIP方式,也提示安装成功。主板BIOS也设定为USB-ZIP启动方式,为什么还是不能U盘启动呢?我的主机上有机它USB设备,打印机,是不是要所有USB设备全部拨了才行啊?

网友:
用HDD模式

网友:
HDD 模式  好用点现在都用HDD ZIP 很少用了!!

网友:
zip的好像没有用,常用的就hdd

网友: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再按那方式多做两次试试,有的时候是做一次启动不了的

网友:
应该选HDD模式吧,我做的时候就是HDD.成功了.

网友:
HDD模式好,在有的机子设ZIP下也可以用。

网友:
换个HDD试试,是在不行选手动选择启动设备

网友:
"HDD模式下,主板BIOS要设成什么"
我没有进入BIOS设置。只是在启动时,(现在很多机器都支持“开机选择启动设置项”,有的机器是用ESC键,有的是F12键,)我用F12,选择了我的U盘(此时,有的主板可能显示+HARD,展开后,就能找到U盘名称。有的主板可以直接显示出来U盘的名称),回车,就可以用U盘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