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电压都正常,就是不显示

楼主(2011-07-19):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笔记本主板待机正常,触发后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显下一步该怎么修?大约跳2下.

网友(点评):
机子不同跳的也不同啊 !! 你那个跳两下有可能U都没过完 啊!!

网友(点评):
上面的家伙牛X啊

网友(点评):
错了是下面的下面的家伙很叉牛

网友:
所有的是指哪些?这是个很模糊的问题!

网友:
电感上的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用检测卡跑下是不是显卡跑不过

网友:
你把机子的型号说下啊,有的机子跳两下不一定就过了内存了,

网友:
电压正常离显示还有十万八千多里。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这些都正常了也不见得机器可以亮 更何况只是供电就位了

网友:
买本书去看看吧。

网友:
还要看电流跳变到什么情况,或者用示波器看看波形跳动的如何啊

网友:
先确定跑U 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