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9800GT显存定位

楼主(2011-07-19):
高手们小弟有一张 9800GT 花屏      就是不知道定位 哪位高手帮一下忙  小弟在这说声谢谢

网友:
从右往左,逆时针,ABCD,两个一组,每组左边0-31,右边32-63,大致都是这样,

网友:
哦  谢谢  明天去试试  加焊B区显存

网友:
建义楼主先加焊,gpu吧,如果不行话,再加焊显存,逆时针数,第二组(两个显存为一组)!!祝你好运!!

网友:
一般都是GPU的问题 显存很少坏的  右上角2颗报错

网友A: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显卡啊!!同样花屏啊!!楼主用的什么软件测试的啊!!

网友:
花屏有很多原因的,供电不足,也花屏。加焊主芯片

网友:
一般从新做BGA就好了。

网友B:
楼上的几位说的在理,,大部分,GPU虚的可能性比显存坏的可能性大很多,,,,,定位,看显存的显示,U后面的数字代码,依次向上,ABCD各两个IC,比如,U1到U8,U1 U2就是FBA。。。U7U8就是FBD,,个人小意见,如有错误,请指正,谢!

网友:
GPU 我已经加焊过  所以才找显存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显卡啊!!同样花屏啊!!楼主用的什么软件测试的啊!!

在基地找的

网友:
压显卡看下,看现是显存挂了,

网友:
我有软件啊!!就是不知道用那个软件啊!!哈哈。。。。

网友:
显存建议直接换之 我的做法 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和图纸上的点是一致的,说明这几个点空焊了,也有可能是一对显存空焊了

网友:
哥们 你那个画面 是怎么出来 的?  用的什么软件啊?小弟刚学 显卡维修 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几位说的在理,,大部分,GPU虚的可能性比显存坏的可能性大很多,,,,,定位,看显存的显示,U后面 ...

你的这种说法是谁教的??有没有人支持这样的说法

网友C:
一些8系和9系的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像你这样B组通道全部出错,可以试着加焊一下GPU右上角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些8系和9系的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像你这样B组通道全部出错,可以试着加焊一下GPU右上角看看,

谢谢哦  客户说不修了   可是还是要谢谢  大虾们

网友:
三星的显存坏的多,其他的还是GPU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