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遭雷击

楼主(2011-07-19):
联想L222WA液晶显示器雷击了,LD7575PS炸掉了一半,有几个电阻糊了,无法辨识,标号为R912,R913,R915.有哪位知道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找不到图纸还是建议换板吧

网友A:
忘记所在的位置了,楼主有图的话也许我会记得是什么,雷击坏的7575有221 103 还有个0.47的,一般来说开关管和光耦也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所在的位置了,楼主有图的话也许我会记得是什么,雷击坏的7575有221 103 还有个0.47的,一般来说开关管 ...

[attach://]463568

坛子里的图纸

网友:
学习~~~~~~~~~~~~~~~~~~~~~~~~~~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找个一样的板子看看  查查电路图

网友:
换个电源板吧,方便快捷

网友:
多谢各位关心,那块板子客户拿走不修了,估计是买新板子去了。另外还有一个显示器 ,是梦想家MQ220WD,也是雷击的,芯片是LD7552DPS,我只有LD7552BS。换上了,参照坛子里的高手指教,吧4脚的电容换成了100K的电阻,有电压了,但是上机后灯管一闪一闪的,电源灯也随着一闪一闪的,很郁闷,不知所措。这块板子跟PHILIPS 190VW9的板子是一样的电路,盼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