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南桥损坏?

楼主(2011-07-19):
在修不触发的机器时,如果判断南桥坏了?
不触发

网友:
先用手摸摸南桥发烧没有。在测量周边电阻,电容

网友:
也可以量量USB对地阻值吧

网友:
首先测USB对地阻值,再测南桥有没有复位信号,晶振有没有起振,

网友:
不触发,也不要急于判断南桥好坏,还有很多条件呢

网友:
测数据线地址线对地电阻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