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装系统

楼主(2011-07-19):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lenovo机子,说是系统不行,我开机一看是进不了系统,说自己内存太小要加一条,我说先装好系统加内存在说,用U盘进PE ghost系统完了重启装系统可以,解压完都可以,在进到滚动条的时候滚了几下就停住了卡在哪里进不去了,起初以为是系统不兼容,后来连续换了几个版本也不行,硬盘,内存换过还是不行,客户说之前装过系统能进就是声卡不能用,我觉得主板桥坏了,但客户最终没有留下来修,可能觉得机子老了点,不值得修,请教论坛各位仁兄有见到这样的情况了,大多是什么问题。小弟先在此谢过!

网友:
显卡驱动不兼容,

网友:
加载某个驱动有问题,进安全模式去禁用驱动看下是哪个驱动有问题

网友:
应该先试试能否进安全模式

网友:
硬盘有坏道,
或者
机器分区表有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碰见了同样的问题,进系统时死在滚动条处,可以进安全模试。拔掉光驱就可以进系统,插上光驱又不行,明天准备去干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