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22.5寸带电视功能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1-07-19):
没有型号,厂家也没有,带电视功能,外接电源的。里面只有一块板,集成所有功能,屏驱动板型号为M220EWO1 VO  X PCB 06M08-1B。
此机通电白屏,插上显卡电脑开机之后屏会有少数竖的彩条,像屏坏一样,有时候全白。
拆机,发现主驱动板两个大芯片摸久了烫手,不接屏线单独测给屏供电的5V电压有,接上屏线之后开机5V也有,但过个5秒左右就没有了,电压变0V。对地打了屏驱动板供电无短路,拆开屏驱动板,看了下,控制芯片和另一个20脚左右的芯片被换过,问了下客户,这显示器一年前修过一次。
没思路了,
看论坛上有人说要测负压,但不知道负压在哪测,来高手指点下~

屏控制芯片型号是AUO-030。看了些资料说这些芯片是常坏的,但旁边还有个20脚左右的小芯片看不清型号了,以前被人换过,也不知道有没坏

网友:
查屏线,以及屏供电是否不良

网友(点评):
屏线没问题的,查了屏驱动板这一块,变电都是正常的,但过一会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屏上保险烧没有啊、

电源板上光耦换过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