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内存92脚是总线时钟跟假负载上面测的时钟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1-07-19):
DDR内存92脚是总线时钟跟假负载上面测的时钟有什么不同. 还想问下测cpu的时候一般要测哪几部分。电压正常又是多少

网友:
那一个是总线的,

网友:
CPU主要测复位,核心电压,这个得根据你的主板型号来确定,没办法给你准确的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