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F4X(3.0)双敏

楼主(2011-07-19):
主板可以点亮,但装不进系统,走一半就死机,半天都进不去,靠近PS2旁边的一个10角芯片温度过热,请高手指点,内存换过,U换过,硬盘换过,显卡换过;不知从何下手,附图
芯片
显卡

网友:
先拆芯片换usb键盘,。系统用另外机子ghost。然后接到这个板子上,。如果还不行,刷bios吧

网友:
估计那个10脚芯片是75232来的吧,先拆了再说,不影响主板使用的

网友:
芯片是什么型号那,如果拆了不影响使用就直接拆了,像75232,控温芯片之类的

网友:
还是先考虑硬盘吧,,等排除了再考虑主板。。。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最麻烦了。我上次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最后检查硬盘内存都正常。结果加焊一下桥就好了。郁闷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

网友:
同一6#说的 我以前也遇到过 pe都进步去 该换的都换了 不行 就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