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400不触发,待机.006,无+3VALW,+5VALW,求解!

楼主(2011-07-19):
图是MAX1999,实用MAX8734,断开PJP1后能出+3VALW,+5VALW,电流0.26,证明电路正常,我想问地是:待机是,ON5是哪个控制的?是
KBC_PWR_ON,还是ADP_PRES?
现在是两个都为低,出KBC_PWR_ON的KBC1021换过,出ADP_PRES的BQ24703缺料,正想求解确认好定料!
ADP_ID为3V,ADP_EN#,ADP_EN为低0V,

断开R91后ADP_EN为3V,但KBC的99脚KBC_PWR_ON仍无输出!

32K_CLK是啥信号?去的几个地方,除KBC1021 58脚外,电阻都标@为空?

网友:
问题解决了,外接电时是ADP_PRES控的ON5,漏了这个最基本的地方

ADP_PRES正是从这里来的,反相器PU4   2 脚为低4脚也为低!就是它坏了!
芝麻大一点的东西,料板上有也不知哪个是!
不管了,拆掉,用10K电阻跨接5脚和4脚,电流0.078,各电压出来了,开机亮机!
当然了,这样做会电池失效,应急维修,下次买芯片时顺便定一个PU4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