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530S求助。

楼主(2011-07-19):
机器型号: HP 6530s ,gm45+ibm
现象:自动上电,电源接口灯闪烁一会,又重复上电。不显示。
测主板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加电0.10、0.53、0.62、0.89、1.01就掉电,然后电源接口和网卡口灯闪烁一会就自动加电后在掉电,不显示,电感电压都正常,CPU复位1.07,怀疑北桥,换加焊北桥还是一样,
自动上电

网友:
要是没有猜错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哦,测量一下IO那边的供电正常不?剩下就是外设了。

网友:
换过CPU试试吧

网友:
看CPU那有没有短路

网友:
去内存看看会不会掉,会掉的话去CPU看会不会,如果都会掉可以是供电上有问题,如果去内存不掉,是信号上有问题,重点查桥

网友:
修好了来说一下啊,

网友:
遇见过但没修好期待有人能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是6520 自动上电掉电 没搞定 楼主如果搞定了 最好通报一下哦

网友:
修掉电的问题吧,修好掉电的问题上电的也解决了,最好像楼上说的,把能换的都换了再修板...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也是上电自动触发然后掉电,在等南桥

网友:
遇到一个ACER的一样的还没搞好呢,搞好楼主分享下哦

网友:
修好了分享一下哦

网友:
掉电啊 那就查电压 和温控方面呗

网友:
看看保护隔离电路吧

网友:
修好说一下 结果